IBM R40 显卡更换问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请教P4的R40 16M独立显卡能用IBMT40上的7500 32M显卡替换 吗
显卡
独立显卡

网友:
应该是不行,两个芯片的点位功能定义都不一样我记得

网友:
好像不能吧,,替换要引脚定义一样,查下吧

网友:
可以的我的就是IBM -R40--就是 原装的ATI7500的显卡32M的。

网友:
可以更换,我原来换过很多,帮公司里换,使得主板可以多卖二百多元。

网友:
楼上的各位大哥,我的是P4的啊,确定能换的话,明天我就换啊,明晚就能有结果

网友:
R40主板都是32M显卡吧。T30才是16M显卡的。

网友:
R40我的是16M的哦

网友:
不敢确定就试下。大不了再换回来吗。即便板子烧了,也从中学到了知识啊。值!!!

网友:
到底能不能换啊,最好把个型号发出来

网友:
应该是不能,不过可以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