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IT8511TE EC工作条件!

楼主(2010-03-03):
我修来修去的掉焊盘的华硕F5SL,今天终于把桥用土炮轰了上去了!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,应该是供电有问题吧,待机电流0.072A 、+3V +5V待机电压正常 +3V EC供电正常、EC晶阵压差0.3V 按开关电流只到0.085A,量其他的电压没出来,查ICTS查的EC的ALL_SYSTEM_PWRGD没信号出来!除控制3V 5V的电压管理芯片外,所接收这个信号的电源管理芯片都没工作,量另外一块变形的主板这个有3.3V出来的,把和这个信号相连的电阻焊了下来量EC端还是没有3.3V电压,另外一端有一千几的对地阻值!请问大侠们,到底是EC挂了,还是E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?这主板比教怪,没焊桥上去都能自动开机,电流都跑0.4几安,现在焊了桥就变成这样子,不知道桥是不是被我干坏了!

网友:
没师傅知道吗?

网友:
难怪没人知道了,我把型号都打错了!晕哦~~~~~

网友:
看看kbcrsm引脚有没有在开机时候跳变

网友:
不装桥的时候能触发说明EC应该是没有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