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6100 外显正常 内屏白屏 可以断定桥没问题吗?

楼主(2010-03-03):
如题g6100 外显正常 内屏白屏 可以断定桥没问题吗?
问题

网友:
这个和桥有什么关系???不明白。

网友:
显卡的部分也和vga有很大关系的

网友:
楼主说的集成显卡的白屏吧,不一定

网友:
相反的,基本就是桥问题。内接和外接是两个不同通道,没有必然联系。

网友:
还是先测测屏好坏吧,还可以打一下屏线的阻值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拆开看看屏线。。

网友:
你还是测下阻值吧大部分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桥没有问题 是主板上屏线接口有问题

网友:
使用排除法,都有可能 屏 高压板 显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