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A62机器不断重新启动请求帮助

楼主(2010-03-03):
接客户一台海尔A62机器 开机表现是 开机看到LOGO就重新启动 反复重启  开关无短路 各组电压正常 有修过的同行请指教下

故障解决!

这个机器被修过 上次维修那个家伙也太牛了,只要是脚的全部加焊了。

最后问他出在IO上面(超级IO)好像有检测电压不过就保护!

网友:
把所有外设拔掉,一个一个的装同时开机试试

网友:
今天刚修了个IBM的  和你故障一样,CPU供电芯虚焊,你可以参考下,CPU 附近或者CPU本身

网友:
一般都是供电芯片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