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电路有3.3v电压就是点不亮

楼主(2010-03-03):
开机电路有3.3v电压就是点不亮

网友:
3.3V是什么电压啊?

网友:
开机电压应该是5V吧

网友:
问题过于笼统啊,请补充说明清楚

网友:
即使你的说的3.3V改成是3.3VSB,也不能满足上电的条件,上电条件很多,比如电池电压,RSMRST,等等

网友:
看完这个时序图,你就知道主板上电是多么复杂。

网友:
开机power脚只有3.3v的电压,点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