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以解决)联想G230疑难故障求解

楼主(2010-03-03):
  接修G230,待机电流0.01,待机3.3V和5V均有,开机后电流跳到0.08后变为0,待机电压3.3V和5V均消失,此时Tps51120电源管理芯片微热,待机部分电路如图
  开始怀疑有短路点,测试所有电感对地都正常,所有电容无短路状态,将Tps51120换新,现象一样,分析电路带红色和黄色的标记的管子是控制3.3和5,2次输出的,当待机时,待机电路能正常输出3.3和5V,为什么一开机掉电呢,于是将标记颜色的2个管子拆掉后,可以开机了,并且不在掉电,电流在0.9左右,怀疑这两路可能其中有一路存在问题,于是单独只装红色管,故障一样,单独只装黄色管,故障一样,均加电后掉电,待机电压消失,tpS51120微热,将这两个管子换新的测试,故障一样。我认为故障还是出在待机电路,是不是类似那种带不起来负载的感觉,还是电压反馈检测部分出了问题,导致TPs51120过流保护
  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。附上该机图纸,虽然机器还没有修好,我已经把它的BIOS备份下来了,传到站里共大家共享。明天客户就要来取机,现在我也没什么思路了。

L3000 G230 (版号LZ)bios.rar

网友:
看了一下u44是s0转s5电压的mos管(你标记黄色的),这样的话问题我感觉应该是出在开机电路上面
3d3v_s5看看这个电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?

网友:
将带颜色的管子只留一个在电路里,开机都可以正常,并且不掉电,只是电流不一样,从这点可以说明5V和3.3V的负载应该都没有问题,如果有问题的话,该保护了。我特不理解为什么两个管子都在的时候就不能正常工作呢

网友:
明天将3.3V和5V负载用稳压电源打一下,看看电流吧,希望能有短路的。

网友:
其实老早就可以这么做了啊

网友:
该机修好了,是哪个换上的Tps51120的问题,新件也有不好用的啊,还好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,最后一招致命。哈哈!感谢大家的帮忙

网友:
看来tps芯片上面有个开启大电流带负载的引脚,类似于skip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VIN带不动   试着直接来个VIN来试试看

网友:
tpS51120微热可能已经证明是它不好的问题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