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技嘉m68sm-s2l不跑码,求检修思路

楼主(2010-03-03):
本人菜鸟一个,刚开始学修主板,现接到一块技嘉m68sm-s2l开机不跑码,不知如何下手,请教各位大侠指点一下检修的思路
主板
技嘉

网友:
CPU工作条件都满足?有假负载吗?

网友:
不跑码的问题多了,最先开始修的话,先看看供电、时钟、复位

网友:
不跑码的情况多了,也很常见,慢慢修吧,这里用到的才是真功夫。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吗? 若正常 则 桥是否虚焊 刷bios 换i|o 再不行 不知道 了 求助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不 复位有不有 就这么说 谁知道这么给你说

网友:
测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还就就是 两个PG VRMPG跟电源灰线的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