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f6500显卡 显示器间断黑屏问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前一阵子突发奇想,用一条s端子线,给电视和主机连起来了。看电影特别爽。然后某天开机,显示器黑屏,绿灯一闪一闪的,但是电视可以显示。
用电视凑合玩了一会儿,显示器忽然又亮了。拆开以后发现电容爆了四个。更换以后,故障依旧。发现一个规律,就是电脑摸着黑重装,到安装显卡驱动的时候,显示器就亮了。然后下次开机,又黑屏。到现在每次开机都需要重装一下才有可能使用。
求助各位前辈,同仁。

网友:
GPU空焊了

网友:
你可以式一下焊核心..要是不行就只能重做芯片

网友:
核心 虚焊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