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20开机后屏幕背光亮但是没有图像(已经修好)

楼主(2010-03-03):
可以正常开机。但是每次在启动HP的画面是正常显示的。就到启动到选择系统的下一个画面就变成了。背光亮没有图像。用外接显示器也是一样有背光亮武图像。这个机器是945集成显卡的板子。我从新植球做了北桥后开机还是一样。
  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,???
是不是要换一块才能好呢
更换了南桥82801GBM后问题解决

网友:
应该是卡在进系统界面了,背光也不是纯白色的亮吧,是很暗的灰。先做个系统看看吧

网友:
你 现在 先做 系统 不行 换内存看看  在 不行 换个 北桥哦 真 是 的 修好 说 下 做BGA简简单单的 事情

网友:
如果不是内存的问题就是北桥的问题吗?
上面的说的很对。是灰的不是白屏。就是感觉背光亮着没有图像

网友:
我觉得不应该是北桥的问题,因开机能显示HP画面,重点查一下系统-硬盘-北桥外围元件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HP  的机子,进系统  黑屏,的问题,但我那个是系统版本不对,换一个萝卜家园的就好了,
你这个看一下,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看看 不行既要加焊北桥了啊

网友:
今天代换了内存硬盘加焊了南桥。从新换了一个945的北桥。故障依旧。??、?

网友:
做不了系统。一过系统选择的后一个画面就背光亮没有图像。换了硬盘都是一样的

网友:
把内存槽拖一遍试试看,我有台520开机就是灰屏 拍拍键盘有点图像。拖内存槽好了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的是U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外显一样,那就得换北桥试了,重做是没用的

网友:
是网卡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条内存 不行就直接换北桥

网友:
安全模式能进的话就是系统问题或者是显卡!

网友:
南桥? 为什么楼主换南桥啊?  搞不懂

网友:
换南桥能好??????不懂

网友:
这个是当机吧 换南桥好是正常的  不属于没显示

网友:
我遇到一台520能亮,就是进不了系统,也做不上系统,还没解决

网友:
我刚开始一直以为是无显。所以就换了北桥。结果还是一样。后来看样子像是当机。就包着试试看换了南桥。结果就OK了。务实小沈高手也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