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笔记本求助

楼主(2010-03-03):
方正T500老本,待机0.06,能开机,开要电流跳三下到0。87,然后就不走了,拆下内存电流也是这样,CPU 供电1V,显卡X600,做过显卡北桥

网友:
上假负载,诊断卡看看,应进入软启动了

网友:
看看DEBUG了...按你说是没过内存了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