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经典的X31机待机正常不触发

楼主(2010-03-03):
今天修到台IBM的X31机型,按开关没显示,待机电流0.03,是正常的,测了有3M   5M  1.2M   1.8M   待机电压都正常,心想就怪了,怎么没反应的,先潜水向各位前辈学习,看了X31机贴,看来要严格按照开机时序再测,发现按开关时是3.3V-0-3.1V跳变,电流就0.02,开关按键电压变成了3.1V,我想问题就是这个了,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的

网友:
可能PMH4有问题

网友:
经典怎么没有下文

网友:
开机的路线图:
正如二楼说的,是PMH_4坏了吗

网友:
我分析是这样,X31和T40的上电时序是相同的,就参考T40吧,既然待机0.03正常,我测3M   5M  1.2M   1.8M   待机电压OK的,这时的时序是:当按下开关时,将开关上的3.3VSW电压拉低,低电平信号分别送到H8 20脚和PMH432脚,PMH4H8接到低电平信号自检完成后向SB发出请求上电,SB自检的,我测了PMH_4的32脚是3.3V-0-3.2V ,电压不能上回去3.3v的,测了H8的20脚,是3.3V-0,电压不能回到3.3v ,这时的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是0.02,我现在判断是 H8挂了,要找H8啦,有点麻烦的,各位说说是不是(单片机)H8坏的呢

网友:
我也遇见过这种情况  我的南桥热

网友:
问题很多。。。、结果没有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