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电路问题

楼主(2010-03-03):
我的问题是这样的。在电池附近有两个门电路,先不管是什么门电路了,如果这两个门电路参与开机电路的话,我将这两个门电路焊下,是不是主板就不能触发开机,如果能触发开机的话,那是不是说明这两个门电路就不参与开机电路。
请各位高人就以上问题给小弟作出解答,千万不要答非所问。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门电路一般是不参与开机的,参与开机的有 IO 南桥 三极管等。

网友:
如果参与开机,你拿掉了还能开机吗!

网友:
你是不是想知道这两个门电路是否与开机电路有关是吧 主板的开机电路常见的有南桥I\O结构 直接经过南桥结构 还有就是经过门电路和南桥结构 你最好先跑电路看开机针脚是否经过门电路了 就确定是哪种开机电路了

网友:
感觉问的有点傻,还是跑电路实际点.  现在的主板开机电路不采用门电路芯片. 某些大品牌的主板都采用专用的开机芯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