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有epson me100的清零程序

楼主(2010-03-03):
哪位有epson me100的清零程序,给传个在此感谢

网友:
一、选择第四个选项卡“ShowROMData”项。并双击第一项“Read ROM Data”
二、可以看到,双击之后读出机器的一些参数。如果担心误操作把机器参数改变,可以记下各参数值。
三、选择项目:8.Set Shippment State,并双击之。
此时打印头会动作,然后自动关闭电源。
再次开机,机器开始初始化,充墨。
耐心等待一系列动作完成,电源指示灯长亮,机器进入待机状态。清零完成。

网友:
谢谢二楼提供,这个对我也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