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v3000 开机喇叭破响

楼主(2010-03-03):
hp dv3000的机器,一开机,喇叭沙沙破响,能进系统。以前碰到过两次,一次换个功放就好了,一个是把整个声卡电路上都换了才好。请问下,各位兄弟,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,说说自己的解决方案。
换掉3.3v供电的电容和喇叭的滤波排容就好了
问题

网友:
你打下对地阻值应该可以晓得结果

网友:
期待你的经验,我遇到的都是驱动不对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好多都是因为驱动错误引起的啊

网友:
装个高清补丁试试

网友:
还没有遇见过这样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