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机器不亮

楼主(2010-03-03):
一联想机器,开机电流经过四次跳变,最后为0.96 ,不亮,本人拔掉内存后,电流跳变不一样,初步判断内存没过完或显卡没过,先做显卡,电流跳变和之前一样,此显卡是板插独显,换个还是一样,没办法,做北桥{965}还是一样,想刷bios但没编程器。大家说说还有什么办法,出出主意。

网友:
加焊下显卡插槽

网友:
看一下跑什么,再确定修哪儿

网友:
没测试工具,换个显卡一样,重做北桥也一样

网友:
诊断卡上的跑数是跑到那里

网友:
有工具就好说了,我也 不能很确定是显卡还是内存,不过显卡换了个,北桥也做了,内存槽加焊了,显卡槽也加焊了,电压我测 了,基本上师没问题了,bios没刷 7# 姬瑞君

网友:
换根内存试过了没

网友:
9# 华升科技

网友:
或许屏线接口虚了

网友:
要换显卡 和我昨天的一样

网友:
我认为是显卡槽的问题,独立显卡板,显卡槽出问题的多,多注意一下

网友:
哈,有没有可能是个把小电容电阻坏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