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主板上有哪些电压测试点

楼主(2010-03-03):
比如正常的有 3.3V5V待机,1.8v或2.5V内存,北桥1.0 CPU1.2  这些以外还有哪些测试点?
比如南桥有电压测试点吗?

很多吗?那么请各位兄弟举一些最常用的测试点电压。
不用全写出来啊,只要常用故障的判断测试点。大家觉得常用的都写几个吧,最好是哪个板型的也写出来。

网友:
这是电压,,,还有时钟,,,复位信号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期待ING..,,,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没有人能回答得来,主要是大多了,如果只是这么一两个,我们就不用这么亲苦了

网友:
多了去了,维修不只是要看几个电压点,还有很多其它东西要学,电路图要看

网友:
呵呵,我常用的就只是 3.3 5v待机,内存1.8V,0.9V 北桥1.0V CPU1.2V这几个来判断是哪部分出问题
例如无 3.3 5v 待机,在无短路的情况下,我会先测18v电压到开关及电源控制IC。这样就把故障确定在电源控制IC相关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