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00第一次开机没显示,第二次开机正常,大家帮忙分析下

楼主(2010-03-03):
DELL 1500第一次开机没显示,第二次开机正常。
   我用可调电源第一开机没有显示,屏背光亮,屏没显示,但可以听到喇叭报警声,是检测到不是原装适配器,按F1键硬盘灯闪烁,证明有系统启动动作,手动切换外显花屏,等了很久没有进入系统的音乐声,断电再开机正常,进入系统一切正常,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故障,谢谢!!!

网友:
显卡要重做了

网友:
加焊下显卡,

网友:
怎么第二次开机就可以正常使用,只不过断电就立刻开机就行了,每次都是这样

网友:
今天加焊一下显卡,OK了,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显卡惹的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