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寸纯平显示器不开机

楼主(2010-03-03):
17寸纯平显示器不开机,显示器里面还嗒嗒的响,把 j6812 拆下来就不响了
面板上有个电源灯亮着,上面的按扭都不管用

网友:
查下 二次电源,正常不正常,你拆的东西编号如果是J开头就是 继电器

网友:
更正j6812是行管    楼主看IRF634坏了没有

网友:
那是行管,击穿了,所有引起楼主描述的症状。

换一个吧。

网友:
J6812是行管,,,,说明行电路坏了,,,你可以换一个行管试一下

网友:
看看二次电源   行输出  周围有短路的没有

网友:
行管击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