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37V集成显卡不显示PCI-E正常

楼主(2010-03-04):
一块昂达N37V集成显卡不显示PCI-E正常,测集成VGA接口阻值1,2,3.是76, 4,9,空脚,5,8,10,GND,6,7,为零。11,12,13阻值75,14阻值1416,15阻值为0。是不是VGA接口坏,还是北桥虚汗,外接显卡可以使用,这块板南北桥是集成在一起的。

网友:
桥的问题,加焊试试

网友:
桥的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 加焊再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