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复一台HP MINI机器插耳机后耳机和机器喇叭同时响故障 ...
修复一台HP MINI机器插耳机后耳机和机器喇叭同时响故障。

楼主(2010-03-04):
故障现象如主题,
机器原装为正版系统,客户拿来送修来安装操作系统。
直接用GHOST 安装好后,客户测试正常后拿走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
过年后,客户把机器拿过来,说机器在装系统之前插过耳机时,机器的喇叭不会和耳机同时响。
心想,应该不会是耳机接口的问题吧。
还是先简再繁的方来来处理。
把GHOST后的声卡驱动删除掉。从HP官方网站上面下载对应的声卡驱动进行安装后,故障消失。
安装

网友:
现在声卡都是由软件控制的。驱动可以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还是原配好

网友:
先简单后繁琐 支持

网友:
HP的机子就是麻烦,装什么都要原装的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都是软件的,尤其是惠普的,我碰到好多

网友:
没有想到HP还有这一手,ASUS还有一款机型也是声卡驱动有问题,导致沙哑,忘记是什么型号去了

网友:
驱动不对变声后者音调不对的见过,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还没见过,会不会还是耳机孔虚焊呢?

网友:
软故障还是有一部分的,我就修过一台同方的机器,合上盖子在打开,全是坚条.从官网下载驱动安装后解决问题.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换个驱动就OK 也是HP机器

网友(2010-04-29):
先软后硬才是硬道理呀。。

网友(2010-11-28):
楼上说得很有道理,维修就应该这样!

网友(2012-10-22):
呵呵这种问题就不用发了吧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