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71这种问题是不是通病

楼主(2010-03-04):
联想L171亮两秒黑屏,灯管没有问题。以前也修过几个这样问题的样子,换了高压条就好了,不知道这个显示器有这种通病,谁知道这种问题怎么修~~请教

网友:
是通病,换高压条就可以了

网友:
我也知道换了高压条就好了。可能不能修呢???我己换过几个了,不想在换了

网友:
检查电源吧,或许是电源保护,一定还有过流的地方没查到,详细查曙光就在前面,加油啊

网友:
是啊,一般都是直接换高压板了。

网友:
你已经换几个了,应该还是有问题,要不就是灯管的事,把灯管换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