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10-03-04):
请问谁有康柏v3000系列v3500的声卡驱动啊??谢谢了

网友:
官网有的下的·如果你要的是WIN7的驱动的话 百度大把

网友:
去官网了,没找到这个驱动啊

网友:
我要的是xp的声卡驱动

网友:
我建议用驱动人生。。我们只要网卡装上了都用驱动人生。。

网友:
谢谢了,我试下看看,台式机基本好用,本本的还没用过。

网友:
驱动人生的对与老机型还好   新的就····
还是用精灵好点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