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品牌机重启!

楼主(2010-03-04):
新买的戴尔机子 回家装好系统 用几个小时重启 听别人说是BIOS 没设置好 不晓得怎么设置 请高手帮忙下 !!
戴尔

网友:
新买的直接找售后就行了,应该自带了系统,自己装什么!

网友:
明方电脑
就是自己装的 买的时候没系统 售后说什么BIOS没设置好 我就郁闷了 BIOS 设置根重启有关??

网友:
这些问题不用我们考虑 有售后干什么吃的

网友:
怎么可能是BIOS的问题?不可能吧!

网友:
好像没听说过,第一次听说撒

网友:
换张好一点儿的系统盘吧,呵呵,用雨林木风YN9.6试试,再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了,找售后吧

网友:
对,试试呀

网友:
论坛上有重点设置硬盘模式,因为品牌机器都带有隐藏分区,或删除分区重新分区,然后在做系统。新机器一般硬件应该没有问题的。

网友:
是随机性还是有规律性地重启?

网友:
唉,愁人,建议送售后换一台。是家用机还是商务机?

网友(2010-06-27):
换个系统盘试试

网友:
那是电源模式没有设对,改一下电源模式就可以了

网友:
肯定硬件问题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 恢复出厂默认值 再最好是分区试试吗 不要老是重做系统 有时候是没用的

网友:
打戴尔800电话。
不定时重启,可能是你的查线板是不是稳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