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显示桌面前就黑屏?

楼主(2010-03-04):
一块GF2老显卡,前面显示正常,刚要进入WINDOW桌面就黑屏。

显卡修好了 -4 不遵守版规发帖

网友:
重做下系统,要不进安全模式设一下

网友:
插在别的电脑主板上试试。

网友:
换个显卡就知道问题所在了

网友:
一般 核心问题

网友:
是显卡的问题吗?你重新做个系统试试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