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测试仪谁用过

楼主(2010-03-04):
AGP PCI-E显卡带灯测试仪

谁用过  怎么样  说的 不 错 ,不 知道 到底 管用 吗

产品介绍:
AGP PCI-E显卡带灯测试仪主要用来检测电脑显示卡主芯片的开路和短路。当维修电脑显示卡故障为不显示或显示不稳定时,不必用万用表逐个测量显卡金手指对地的电阻,利用此显卡测试仪即可快速的检测,BGA的开路和短路等故障,且准确率可达到100%,是维修显卡的必备工具。
使用说明:
1:在维修电脑显示卡时,如显示卡不显示,首先检查外观有无明显烧毁痕迹,PCB有无明显断线,各组电压是否正常,如正常,则用测试仪进一步测量BGA是否正常。
2:给测试仪外接12V电源,把故障显卡插在相应的插槽上,按下测试仪左上角的开关,这时测试仪指示灯上相对应的指示灯应全亮。如不亮,或者有明显变化,则需借助万用表进一步确定故障,是金手指太脏,还是BGA的开路与短路所引起!

网友:
这个只针对  pci-e  总线  方面的  问题有些效果,但基本上 没有什么帮助

工厂里面 都用软件的 ,想想也知道 它没什么 用了

网友:
骗局,一点用也无,不要上当

网友:
你用过吗?不好用吗

网友:
这么先进 ~

网友:
真晕,只是听说过,从没用过,测内存的好象也有这类的东西吧,就是没用过,应该会有虽帮助,但估计不会太明显

网友:
有这种卡,只不过没有用过,不便发表意见

网友:
没啥价值 ! 我感觉

网友:
已经拍了  也不贵过两两天就到货,到了在告诉大家好用不好用

网友:
标准的中看不中用

网友:
280买了一个,没有多大用处。。。

网友:
对于不亮的卡,可以速测,我用过认为不错。有用。

网友:
这东西和CPU带灯测试座差不多,就是快速测试金手指到GPU之间有无断线、虚焊。省去了逐个打值的时间,维修量大的话,比较有用。

网友:
明天后天就到货了  150也 不 贵 不 过相对 CPU假负载贵多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我也正在用,维修量大的时候有点用处,可以速测试金手指到GPU之间有无断线、虚焊。省去了逐个打值的时间,适合懒人使用!

网友:
今天货到了,感觉效果一般 ,只能测试出来金手指 AD线  供电都测不出来

网友:
好东西啊,初学很有用

网友:
这个检测仪我买有,但帮助不大,这个检测卡的作用只能区分GPU的开路和短路的故障。

网友:
有用过的介绍一下这东西到底有多大的用处

网友:
应该没有什么用把!

网友:
一点也不好用om.cn/redirect.php?goto=findpost&pid=1377666&ptid=175540]1#
xzpaopao

网友(2010-04-10):
確實方便很多其實就是打對地組值燈號化

网友:
作用不大,和CPU假负载差不多,很多点用它们测不出来

网友:
不迷信这工具

网友:
没什么用,PCI-E的也只能测没电容这边的

网友:
没用过,但是这些东西也只是起辅助作用.主要还是靠自己检测

网友:
学习,,,本考虑想买的,这一说还是省了吧

网友:
既然厂家生产出来,应该还是有些用处的吧

网友:
唉 没那么大的维修量

网友:
刚买了一个使用上还不错 电源部分 还需要自行去测试

网友:
买了一组 使用上还蛮容易的 一个字 快

网友:
我公司就有个 没什么好用的

网友:
前年就买了150,买来发现是垃圾,,根本没用的东西,,立马退回去了。

网友:
我就买了,没有用的,现在后悔了

网友:
出来就买了,可以提高维修效率,很多断线,GPU不良的一下就测试出来了,有点用处

网友:
好用吗,楼主, 不过还没学会修显卡

网友:
有用,但是作用不大!

网友:
维修量大的话,比较有用。

网友:
还蛮好用的不用打阻值慢慢量

网友(2010-05-10):
我现在也用,快修显卡有一定的帮助。。。

网友:
万能型的吗。.什么都可以测试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