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新V7能正常开机运行,震动掉电搞定

楼主(2010-03-04):
故障现象:夏新V7能正常开机运行,不震动,小心用鼠标可做所有的操作,但一敲键盘或是电脑桌震动立马关机掉电。
维修过程:先将机子拆开重新开机用手轻轻敲打主板几下,故障重现,后经多次实验发现在敲打主板右下角的芯片(标记:H8S/211OBV)时很快出现关机,量其第一脚电压为3.3V,查相关资料得知其脚为RST(复位输入脚),这个脚与其边上的一个五脚开关管相连(标327CB),后经认真检查怀疑这段的板内线路有断裂处,后在与这两个管脚间飞了一根导线,再次开机多次敲打主板、震动电脑桌掉电频率没有先前那么多了,但还是有掉电现象,再对H8S进行补焊,后装机交客户用了两月无此故障再现。

网友:
怎么芯片 怎么震动也会这样呢?

网友:
V7本本有修过,但没有修过此故障。

网友:
楼主有心,两个月前的事都历历在目.......真是很强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