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NEC LM500

楼主(2010-03-04):
目前板子的情况是 插适配器0.04A 系统没有3 5V输出 3V大电感对地40+,上管控制0V,下管控制6.2V。5V也一样,无法强行加电。系统芯片和H8芯片都换过,写的没什么条理,现在思路都乱了,能看明白的指点一二,谢谢各位
芯片

网友:
补充,系统芯片LM2645 对这个芯片不太了解,现在无法判断这个芯片好坏

网友:
谁给个思路,这本子有没有什么通病?

网友:
你查查on3,on5信号是否存在,没开启情况下下管开5v保护是正常的

网友:
没有ON3,5,h8芯片更换过 H8的工作条件有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