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表维修一台组装液晶显示器的维修过程

楼主(2010-03-04):
昨天一客户送来一台山寨的液晶显示,是用在点歌房的。故障现象:电源指示灯不亮。拆机换板,屏是好的,高压板是好的,测驱动板电压有12v输入,5v输出电压为5.45v左右,3.3v输出为2.94v左右(驱动板是乐华的gm2621芯片的),换板不值得决定维修驱动板,一般情况下,供电出的问题应该是多数的。3.3v输出偏低,于是换了一个1084,电压还是偏低;便考虑5v的输出,测91b的5v电压一般在4.95v左右,于是决定换12v转5v的电路元件,在拆之前仔细思考了一会,虽然5v的滤波电容没有鼓包,但他太靠近1084和电感,有可能电解液干涸于是换了一个16v470uf的电容。故障解决。

网友:
好! 思路值得借鉴

网友:
修的才是知识

网友:
电压偏低后级没有轻短一般都是电容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真是搞维修人士的学习榜样,学习了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好维修经验,好值得我们新手学习。

网友:
报报你这种情况的收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