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10 打印机打出字来有黑条

楼主(2010-03-04):
我这有俩台一样的打印机,一台是好的一台是打出来有黑条,问题是出在电源板上,( 如图 1 图2 ) 不要说是硒鼓和鼓芯的问题。 问题是定在电源板上,100%电源板, 我把俩电源板对换好的台打出来也有黑条了,原来有黑条的变没有黑条了,发现电源板上的一个三极管坏(C3202) 于是我换了他 (好板拆过来的)现象还是一样,黑条  如图 3  图 4    在板子上没有找到其他坏件了。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下去了,请前辈帮帮我呀

网友:
有没有电容鼓包的?把电源虑波电容换一下试试,乱说的,不要太相信我

网友:
跟踪了解 情况。。。

网友:
看看高压部分

网友:
应该在高压部分电路查故障,与充电有关!!

网友:
;两块板子 有对比了 从输出查起撒。、。有对比了 我一般慢慢的找

网友:
检查高压电阻电容

网友:
我的天,我还是头一回听说,电源板会导致这种情况。

定影了没,不会一擦就掉吧

网友:
估计和高压部分没关系 你看看定影辊吧

网友:
定影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了我还换过的,C3020接的是LM324A芯片。但芯片我换过的还有个芯片是LM324D, 两芯片我都换过, 有的说高压部分,它加热部分是220V过去的

网友:
有可能高压包性能不良,只换lm324解决不了问题的.别的复印机上我遇见过这种问题

网友:
看看定影膜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