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2 不过代码D249,换显卡依旧,版主指点下

楼主(2010-03-04):
t42 显卡不过代码D249,换显卡依旧,换北桥也不行,到底是怎么回事,D249是啥子意思,版主指点下
显卡

网友:
从8785 到382f再到 4945,然后停在D249,感觉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但是换了显卡还是不行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没换好?

网友:
49不是北桥问题么???4A才是显卡哦,

网友:
北桥也换过的,我也觉得是北桥,但是北桥换过了,

网友:
你查一下显卡傍边有个5PIN IC 1.8V 左右 这个电压没有也是这样

网友:
修好了,换南桥后OK,这个机器整得老火,南桥北桥显卡都换了,郁闷了,白费了不少的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