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显卡报警问题?

楼主(2010-03-04):
主板是是好的,显卡插槽也没问题,插上显卡主板报警,一般是显卡那一块出了问题?
显卡

网友:
遇到过没接上独立电源从而报警的

网友:
这个 包含的 面比较广
你最好有基本的电压测量数据 发上来

网友:
很 先检测供电,GPU虚焊也 会报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