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11进水不开机

楼主(2010-03-04):
我有个东芝J11的本子,进水不开机,换了一个控制TMP87pm48不行,原来在SS 2000M主板上用的,还是不开机,MAX1904的22脚无供电,我把这个好的TMP87PM48换回原来的SS 2000M的机器上,机器不开机了,而且交流电指示的那个灯总是亮黄灯而且一闪一闪的,这个主板的MAX1904的第22脚供电为2.20V左右,不知道怎么回事,望高手指点一下!

网友:
难道这个芯片里面还有资料??

网友:
你 把板子清洁好了吗?

网友:
我看着板子 并不是很脏啊。!明天去测试一下!!!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啊。伤心!!

网友:
我现在发现好像这种主板22脚工作电压好像是在按下开关以后才出现的,但是现在这个开关按键没有电压,开关一般是连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啊。我怎么没有找到啊!谁有图纸分享一下!!!

网友:
这种情况就是短路引起的。查短路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