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不充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10-03-04):
一个研究所的机器 ,转给维修公司然后再到我这里。接机器客户说是进系统不到半小时死机。拆开键盘看机器很干净,风扇不脏。上电进系统玩了一个小时不死机啊。 郁闷,把电池装上去 ,果然没有10分钟就死机了。再把电池拆下来开机进系统正常,上电池死机。看来是电池方面的问题了。
找了一个好的电池装上去OK 不死机,但不充电。待机充电电流才0.06.没多想直接换了一个ADP3806不行再换D9 还不行。把三个场管又换了还是不行。看来要仔细查了。把电池装在副电池接口居然充放电正常。
仔细查了一下几个信号都正常。无思路了,请教了一个修IBM机器的老师。他对IBM机器很熟习。直接给我点了几处电压。首先是L5处的电压12.8V正常,测量电池接口处电压10.8V 不正常。没充电,测量几个场管的控制机电压,发现最后一个场管的控制机电压才3V,不正常。测量到TB芯片的线路没断线,再测量TB的38J电压23.9V正常。直接挑开TB的M1 DRV 脚电压上来了。看来是PCB夹层有短路。挑开线路直接飞线。上电池待机电流0.03几秒过后 2.01看来正常了。进系统运行了三个小时一切OK 。
感谢AAA维修服务中心的指导
不会发图片以发的附件

网友:
L5处的电压12.8V正常,测量电池接口处电压10.8V 不正常。说明最后一个场管的控制电压不正常.

网友:
直接挑开TB的M1 DRV 脚电压上来了。看来是PCB夹层有短路。挑开线路直接飞线??????
楼主用手术刀挑断线路后 又飞线过去这有什么区别麽

网友:
他的意思是把两端都挑断了,自然就是把夹层短路部分甩掉了,当然有区别啦!LZ可能没说详细,我是这样理解的。

网友:
这个修起来有点位图也不好搞

网友:
学修板卡老是扣分,搞的我都不敢回帖子了幅电池充电电路和这一路不是一个电路吧,两边的脚都挑起来的吧

网友:
IBM的机器啊
出现了好多怪问题的
好修的就 好 修不好修的就只能换班了
不过 他的稳定性还不错啊
谁有点位图啊

网友:
我怎么有一点没有搞明白呢···你修充电电路你测量TB的38脚做什么啊。。那个是屏幕的亮度调节电压啊。。。测这个点正常能说明充电电路什么呢?

网友:
既然副电池能用,能不能全部割线飞副电池的线过去????

网友:
不能充电就罢了,为什么还会死机?

网友:
学修板卡  最喜欢扣别个的分了  很好的经验   谢谢了  这也叫灌水  这也太严格了吧  个人认为这不是灌水  他意思是楼主的经验很好,可以学习  谢谢了  太严格了  总觉得

yzz163 -30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缺少电压23V,引起不充电的问题。在T4系列的机器上很多。方法是不错的。

网友:
搞不明白为什么不充电还会死机啊  短路造成的信号问题吗?

网友:
还没有交代你客户的那电池是不是有问题的呢?
仔细查了几个信号又是哪几个信号呀?...

最好还想问一个问题:就是TB62501的38脚和控制场管的G极的M1 DRV脚有什么关联呀?是不是38脚有输出证明TB是好的呢?新手提问,请不好见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