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换颗粒板子起皮了 背面可以吗 ?

楼主(2010-03-04):
512的内存 正面8颗颗粒 ,反面 有位置没颗粒,能点亮,检测最后一个坏了 ,换颗粒的时候板子起皮了 ,颗粒1脚那排最后的两个板子上面起皮了 ,换到背后怎么样 ?是不是给正面一样 ? 还有个问题,颗粒坏了 直接把颗粒摘掉能还能点亮吗 ?

网友:
颗粒坏了,摘掉即可,内存容量变小。

网友:
摘掉能过吗?

网友:
实验过了 ,不能点亮 ,刚才拿了一根好的内存 摘掉颗粒然后测试了一下不能点亮机器 ,把颗粒状上现在也点不亮了 。想哭 ,焊好后看看了 个引脚 接触的都可以 ,害怕有出错的 ,拿表一个脚一个角的测量 ,头通, 焊接的都通 ,就是点不亮机器 ,没865gv的板子真头疼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问题。。。苦恼中。。。我现在很是怀疑会不会烧坏本来好的芯片。。不管好坏内存。。只要我拆过颗粒的内存上机就没点着过。。。我真的是很郁闷呐。。。坛子里说的能合并内存的高人出来指点下迷津。。本来还打算买865GV板子。。现在想放弃修内存了。。。唉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