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液晶显示器hws8200q不能用DIV

楼主(2010-03-04):
这个显示器的DVI 不能用,我用VGA 显示后在菜单里选择输入信号为数字,但马上又弹回成模拟信号。这是软件问题吗?还是哪里没有操作对?

网友:
怀疑是你选择的不对,要先关机,将dvi线插好后开机,不然主机的DVI默认不连接设备不输出

网友:
关了机了不行,就是不能大DVI显示。是显示器软件问题吗

网友:
跟显示器无关

网友:
那是什么问题呢?DVI线我也换过了。

网友:
DVI的DDC数据丢失了,重写下DDC数据基本就可以好

网友:
觉得是驱动板问题吧

网友:
哪位朋友有这机子的DDC数据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