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761gxm-m 诊断卡60

楼主(2010-03-04):
精英 761gxm-m 诊断卡60 装AM2假负载 除了时钟输入没有电压意外 其它测试点电压都正常 插上鼠标 鼠标也不亮灯 北桥有不到40度温度 问下先从哪里插
测试点

网友:
我用空加载10分钟后 现在北桥有明显的温度了 南桥有一点温度 是不是北桥坏的可能性大啊 或者时钟IC坏了啊

网友:
时钟IC发出信号应该经过偶合电容,所以你测不到电压.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,压压桥有没有虚焊.

网友:
桥的供电管换个,不行应该是桥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