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显卡芯片时。加350加热一分多钟后。珠固定不住

楼主(2010-03-04):
为什么把钢网取下来后有的珠子一碰就掉
芯片
显卡

网友:
锡没有溶,可能温度指示不准 或是时间不够

网友:
没有 焊到 焊盘上去
多焊些 找找经验 就好了

网友:
找个坏芯片,多练几次就好了

网友:
哦。继续试下看!~!~锡应该容了啊。我用夹子动珠都是容了的。不知道为什么来是吸不住。老是有的掉下来

网友:
焊盘没处理干净。

网友:
BGA芯片有可能没处理好也会出这种情况

网友:
是不是无铅的啊
要是无铅的建议重新直球在做BG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