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报错

楼主(2010-03-04):
IBM,T42,开机时出现Resource Conflict - PCI Network Controller on Motherboard bus:02,device :01,funtion:00,说按F1,按后进入COMS设置界面, 但有线 无线网卡都可以用呀  为什么还有网卡的报错呀,恳请高手指点!谢谢!

网友:
按ESC键可以进系统

网友:
板载网卡的问题。先换晶振试试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 是网卡问题

网友:
'(我已换了晶振了  可还是不行呀!

网友:
是无线网卡的我问题,换一片

网友:
遇到好多,你可以下了无线网卡试试

网友:
这明显是PCI冲突呀 PCI数据线或地址线有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网卡坏和南桥脱焊

网友:
你下了无线网卡是什么反应?

网友:
无线网卡 坏了

网友:
可能是中断号冲突,你先把无线网卡取下来试试

网友:
无线网卡下了试试

网友:
照这样说,做南桥有点机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