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1 G86做显卡后屏无显

楼主(2010-03-04):
屏上有3.3V,背光亮,开机屏黑(换好屏依旧),外接正常。原来故障是开机屏灰有明显的竖线。做完显卡和显存之后就是黑屏了(外接正常,原来外接进BIOS花)。测屏线无断线,主板这边没思路了。有遇到的帮分板一下。

有一个问题不懂,开机时怎么测屏上的4对数据线。

已经修复,等我发一个图吧。原因是在GPU下的一个焊点的连线断了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。可能是在托锡的时候或取显卡的时候给弄断了。

网友:
更换显卡BGA看看

网友:
是不是154W的

网友:
可能还是显卡坏了,楼主换个显卡试试,

网友:
重做显卡吧

网友:
估计要更换显卡

网友:
更换显卡芯片试下,修好说下要

网友:
显卡坏的可能性很大。

网友:
得换个显卡GPU试下

网友:
留贴!   我今天修了和你一样的现象!~   我是HP DV6000 AMD的!     白屏 没修出来!   外接正常!!

网友:
在修显卡,显卡没有修好。

网友:
显卡的外接显示和屏是分两路的,所以外接正常并不代表到屏的信号正常,很大原因还是显卡不好!

网友:
看来我那DV6000估计得换下显卡了!   重新做过了还是不行!

网友:
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在主板屏线接口上量,如屏的供电,0-,0+。1-,1+,2-,2+,CLK-,CLK+哪个不正常,主板屏线接口有没有虚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15.4w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