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100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0-03-04):
一台hp dv1000的开机掉电。测CPU电压为0.6V,补焊max1907后。电压正常,但是跑马到0A后不动了。问下。0A是不过内存还是显卡啊

网友:
z怎么都喜欢跑马啊,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!
不知道怎么看跑马,,,

网友:
没有可调慢?    看电流啊

网友:
没有可调慢?    看电流啊
引用 网友A:

电流走到 0.63 然后掉到0。58就不动了

网友:
内存不过,测测内存的地址和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是不是都一样。

网友:
以解决。北桥更换后 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