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400 跑不过内存 28 请教高手中!!!

楼主(2010-03-04):
今天收到台  DELL D400  内存边的 FDS 6982 坏了  换了后  可以跑  中间的灯闪烁  跑28 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   看了下内存
晕倒都是短路的 内存 2.5 0欧  数据线25  到 120 阻值不等 可能是搞坏了北桥  准备换北桥 不知那位高手还有什么别的高者  告诉我啊!
~~~~

网友:
直接换北桥

网友:
北桥短路了还能咋,只能换了哦,最后是拆掉北桥后在量下电压是不是北桥坏了,还是前级电压短路了

网友:
上楼注意了 我说的是 内存短路 不是北桥  ,现在换了北桥还是跑 28 郁闷!

网友:
换北桥
应该是北桥

网友:
还用想,直接杀北桥

网友:
靠 真的 没有办法刷了BIOS 后 还是 跑 28 晕死 准备装好 给人家了  装完后开机一开 靠他奶奶的  开机了 进系统了  居然要装完才能开机  靠靠!!~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