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810E+图拉丁1.3能修改,但不能保存CMOS,不能软关机

楼主(2010-03-04):
最近有块老主板想利用起来做上网机,是T810E+图拉丁1.3的CPU,已安装了XP,能启动运行(尽管慢,看看网页还是行的),但不能在系统下关机,进“开始--关闭计算机——关闭"后一会儿显示"正在关机"就不动了,CPU风扇一直转,主板就是不断电。但电源风扇和硬盘会断电,重新启动也正常,也能复位。还有CMOS能修改,但不能保存,开机时总是默认加载,时间从2000年起,而且变快了。后来换了块电池,时间能保持(稍快),其它选项能改不能保存。

没辙了,请高手指点。

找到原因了:CMOS跳线放在了清除档,就会出现NO SPD Found on DIMM1 2,CMOS校验错,默认加载(不可更改),把跳线针调到正常位后,时间也正常了,BIOS也能调整了,软关机也正常了。
这板是我淘来的最老主板,但作为做文档,浏览网页,在线看看视频,查查资料什么的还能应付。
谢谢各位的解答!

网友:
晶振应该老化了吧... CMOS电池,南桥.

网友:
保存不了,一般都是COMS电路,再就是南桥,南桥情况不多
关不了机,可能是设置问题,电源管理方面

网友:
回家试过电源管理的设置(XP系统已对应)是对的,但仍然不能软关机.
晶振还没换,这个问题不大.
CMOS修改后,在没关机的情况下还是不保存.
请高手继续支招

网友:
小马拉大车、810装XP不死机才怪,装2000还凑合着能用,

网友:
没死机!
除安装XP系统外,只有RAR,PDF和迅雷,还能在线看视频呢

网友:
不能保存,你换晶振,还有和晶振在一起的那2个谐振电容,我修几台不能保存的机器,都是这个问题,还没遇到南桥坏的。

网友:
换电池,重新设置COMS,把用不着的项关掉。

网友:
你换主板吧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IO有问题引起关不了机的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