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30M掉电

楼主(2010-03-04):
今接手一台,C430M的本本,无待机,3.3V5V都有,主电压也有,按开关从,0到0.28就掉电,请问各位有没有图发一份,谢了,还有,有没有修个同样问题的朋友,进来帮帮小弟。

网友:
和我的问题差不多现在还没有解决努力中

网友:
我也在烦恼中,有朋友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吗!

网友:
查供电呀,明显少电压的机器呀,

网友:
我感觉就是有电压出不来造成的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么,有没短路的

网友(2010-04-27):
我今天修了一台一摸一样的。我的是isl6269短路。换了就好了。先查他的电感,应该是短路的..isl6269是输出1.5v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