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8N主板跑D4代码

楼主(2010-03-04):
K8N主板跑D4代码,内存供电3.3V。1.3V。正常电压呀。我压桥不行。加焊下问题依然存在!请高手解答

网友:
测一下内存AD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个板,也是这样
内存AD线值正常,就是不过内存

网友:
桥加焊过了,现在怀疑桥本身的问题,但是这个板,懒的换桥了
直接换个主板吧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