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急急急急

楼主(2010-03-04):
我现在有个主板插上电源就会自动开机关机的话一直按着是关不了 的只能拔电源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?谢谢了

网友:
我更急,我差点没喘过气

网友:
楼上这们发贴小心被扣分的哦。LZ的问题就是一个开机电路的问题,建议在基地多潜水。找下相关的资料

网友:
头发长见识短,谢谢各位         啊 以后常常来。

网友:
去查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IO或者是SB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