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救,DV2000不通电故障

楼主(2010-03-04):
DV2000不触发故障。
上电源测3.3等机电压没有。  测20PIN有主供电。 有2VREF电压输出。第1和第8脚没有开启电压。  怎么查。。请分析下。

网友:
线路问题就自己去查嘛,这么简单的还跑来问。

网友:
我拷。  这么牛B还是一个小小白。。维修新手。  草

学修板卡 -8 说话好听点。。。

网友:
你应该查12PIN  和29 PIN

网友:
你测测看对地阻值

网友:
既然两个开启电压没有, 那就对板号找图纸, 看看两个电压从哪来!!

网友:
基准电压正常了,说明芯片待机正常,没有3 5V的开启电压,你跑下,这开启电压是不是IO给的,然后测量IO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,满足就换io,不满足就还得跑线路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观点。。。。换I/O看看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有图纸就好查,没图纸的话就要折腾一会了哦!

网友:
就按照7楼的方法试试吧!

网友:
我与道过的
换了IO 就好了的

网友:
换一个I/O试试看!

网友:
问题是有点麻烦,不过还是把开机电路跑跑,看看哪里出故障了!

网友:
你测测看对地阻值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,本贴地址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75640-1-1.html

网友:
拆了I/O,空板插电,看有无3.3V.正常的是无I/O时,有3.3V待机,无5V.如果拆了后有3.3V,一般I/O坏的可能性大。拆了还是没有3.3V,有时BIOS也有关系。没记错的话,这板不上BIOS插电是不会有3.3V和5V待机的。

网友:
最好找一下图纸  看3 V       5V  是那个芯片输过来的   先不要盲目换I\O

网友:
呵呵 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 此板已经好了  是BIOS芯片损坏了

网友:
你量一下这两个脚好像是IO发出的信号,你看一下

网友:
是的    我原本想换IO的  心想先写一个BIOS来看下,,结果把芯片取下来  到编程器上第42脚总是提示没有有安装好  心想这芯片肯定坏了  于是找了一个芯片写上就OK了  现在本本很多机器的BIOS都参与了的  真是和主板不一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