硕太克M440显卡 花屏

楼主(2010-03-04):
个人有一块硕太克M440的显卡 不装显卡驱动 正常 , 就要装上驱动就花屏 我是第一会遇到这种情况不知如何下手 还请高手帮忙啊
显卡

网友:
440 的 64M 仍了把 二手才售30元 坏的还能卖个5-8元 装驱动基本都是BIOS问题 ,虚焊 刷个BIOS应该可以了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核心损坏了

网友:
排除bios、核心虚焊、那么就是 核心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