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-a780主板 不开机故障,求解!

楼主(2010-03-04):
按开机排针,不能开机,排针有电压,强行开机能开机,不亮机,测试卡无显示,5v-3.3v-12v电压都正常,测试卡上复位灯常亮 复位排针电压正常,pci没有复位,求解?

网友:
强开不亮 多数是开机芯片坏了

网友:
请问如何强行控制开机,如何操作

网友:
若IO未参与开机电路,那南桥损毁机率极高。先南桥是否起振,若未起振,换晶振或谐振电容。

网友:
PCI没有复位,估计南桥的问题大点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是桥引起的,加焊一下桥。

网友:
建议加焊一下南桥看看故障有没有消失

网友:
看是什么形式的开机电路 一般是I/O南桥形式的 查两芯片及相关电路吧

网友:
南桥晶振有电压跳变

网友:
得看是哪种开机方式才行

网友:
你的主板应该V星的吧,换个V星芯片试试

网友:
说清楚  你那个板子是南桥开机的吧  看是不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排除ATX电源和CMOS故障后就检修开机电路   先测量供电 再追查触发信号 先测主板的待机5V和3.3V是否正常 接下来跑开机针脚与南桥I/O的关系 跑ATS电源PS-ON脚和I/O关系 测量开机信号是否送到I/O 是否有跳变电压  没有就是I/O坏

网友:
首先要搞清楚板子的开机电路时何种类型?强制开机并不是什么好办法 好多的时候还容易误导你的

网友:
多数是开机芯片坏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,大家不要尝试去加焊BGA,这是南桥芯片老化引起。张老有一文说过这方面的问题,去查一下吧!

网友:
版上没有发烫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