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0 加电无显

楼主(2010-03-04):
R60独立显卡的本子,待机0.03A,触发后电流上到1.06不动了(不带硬盘时),是否为显卡之故?
显卡

网友:
我今天下午修了一个,做了显卡好了

网友:
触发电流能上到1A以上说明 能修的可能性不是一般的大

网友:
thcloud
你这是什么意思,详细些

网友:
拿下内存电流0。78,报警响

网友:
做显卡吧 没什么考虑的

网友:
接了一个R60I的,是集成的,北桥以前被加焊过,再次加焊,板层都鼓包了,板子费了。

网友:
确定是显卡之故?

网友:
使劲压住显卡也没反应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

网友:
你拆了内存看会不会报警 会的话说明能跑代码 然后你再用手压显卡试试 任何人不可能凭你说的那些情况就准确的告诉你是什么问题,因为机器在你手上 判断还是要靠你自己

网友:
可以看上内存跟不上内存是不是报警,不上报警哪说明主板能跑吗,可能挡显卡,如果不上内存也不报警那说明,机器都没工作起来,就谈不上是不是显卡了

网友:
有这么大的电流如果内存正常就接外显其是否正常,不可以那就是显卡的故障了。

网友:
别一上来显卡。。。 先自己上电量板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