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630开机断电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0-03-04):
我从风扇插头旁的一个接地电容上取了个5V电压,后机子就一开机就掉电,无法启动了,请高手指点一下啊。

网友:
从系统电容取不是更好么?

网友:
可能是取电的时候头没焊好吧?是不是连线了?看来电也不能乱取,我也是从风扇连上取的3.3V,不过没什么大问题。客户现在还没反应有什么不正常的。个人觉得5V风扇噪音太大,3.3V+改铜片,温度在55度 以内应该可以了,不需要接5V。

网友:
取电压一定要是后极电压